楼主(2022-03-02):
如题,同一条总线上的MODBUS设备可以是多主多从方式吗?我只试过一主多从的,还不知其他情况可不可以?

网友A:
还真没试过啊,玩的也就是一主一从,一主两从而已

网友B:
这玩意就跟对讲机是一个道理,只能是一个主,多个从,每次只能是主呼叫谁,谁应答,每次的通讯必须是主发起的,从回应,必须遵守这个原则,才能保证通讯的完整性,不然有可能会出现两个点同时发送,造成系统里的所有接收方无法接收到有效的信息,最终造成系统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题,同一条总线上的MODBUS设备可以是多主多从方式吗?我只试过一主多从的,还不知其他情况可不可以?
一主一从或者一主多从,一般都这样。

网友D:
不行 应答方式决定了 半双工方式只能存在一问一达的情况 不然会数据丢失 例如A问 b答 AB同时问CD同时答那么CD的信号会叠在一起 是不可能正常读取的

网友E:
基本上都是一主多从,但淘宝上有多主的模块卖。

网友F:
是否可以加入私有协议,类似ProfibusDP类似的令牌环实现多主呢

网友G:
二主的话听哪个的?

网友H:
多主的话应该会出错,我没实践过,纯推论感觉会出错

网友I:
用过一主多从的,但是见过另外站用侦听模式(只读取信号,不控制),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J:
单主站协议,只能有一个主。

网友K:
反正是一主。

网友L(2022-07-30):
一主一从或者一主多从

网友L(2022-09-16):
基本是一个主,多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