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2):
伺服是台达A2的,支持的MODBUS通讯。。可以用触摸屏控制吗?触摸屏也支持该通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伺服是台达A2的,支持的MODBUS通讯。。可以用触摸屏控制吗?触摸屏也支持该通讯的。
可以,我觉得读一些参数可以的,具体控制,写操作,一般伺服通信用Modbus有点...

网友B:
你要控制啥?伺服啥模式?

速度,扭矩?定位?

我知道的,B2伺服 速度和扭矩可以。

IO设置成NC模式。

HMI给定一定的速度和扭矩就可以做到 启停伺服。

定位的话,不知道A2有啥功能,

网友C:
一般的功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