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2):
如题,是所有的品牌都可以吗?接线时需要注意什么,查看说明书大部分都是用变频器内部的电源。

网友A:
外接0-10伏电源调速应该是变频器最基本的调速方式

网友B:
不用变频器的那个电源是一样的,模拟量控制端子对COM端有可变电压是一样的控制!

网友C:
仔细看手册

网友D:
外部10V电源的0V跟变频器的模拟公共地互联即可。。。

网友E:
都可以的,内部是用电位器时用的;

网友F:
所有变频器都可以外接的,如何接线你参照变频器说明书,上面有详细操作的。

网友G:
有的变频器用0—5V的,具体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E:
0~5V 、0~10V一般通过参数来选的,有些可能通过主板上拨码开关调整;

网友H:
数控机床都是系统输出0-10V电源给变频器调速

网友I:
具体看好说明书
还有-10V~+10V 的

网友J:
可能你是用模拟量输出至变频器的吧,这样的案例在行业内经常见到,方法是可行的,注意模拟量的负极与变频器的GND连接好,模拟量的输出连接至变频器的IN端就可以了。

网友K:
怀疑楼主没认真看手册,这个可是最基本,也是最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多机联动的生产线传动控制

网友L:
都可以 内部电源一般是给电位器用的
采用plc模拟量控制的时候都是用的plc da模块的电源

楼主:
感谢大家,这种应用方式以前接触比较少,如12楼所说,是多机联动,用的是富士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