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3):
用DSZR回原点指令  伺服用的是松下的,当原点灯有信号后 开始反转,然后碰到第一次接收到的Z相信号  这个回原点就算完成了,,,,但是为什么有时候能找的到Z相信号   有时候需要好几圈才能找到  有时候一直都找不到 这是为什么 ? 松下伺服试过两套伺服都有这样的情况    伺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碰到原点的减速时间不能太短,爬行速度不能过快。

还有你的DOG板的宽度是不是太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正常的反转    就是找不到Z相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正常的反转    就是找不到Z相信号

看看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关注过 这些细节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你断电后不要进行任何操作,来回原点看看行不行

网友B:
我们有时也会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