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3):
更换不同型号变频器后,profibus-dp通讯协议的方式,需要修改PLC里面模块的参数吗?

网友A:
如果变频器和之前被更换的是支持相同报文,那么只需要设置变频器的报文参数和DP地址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之前用的普罗名特gamma/L和Sigma3计量泵,自带的变频器,现在更换的是西门子的变频器 需要去找两个变频器的技术资料,然后看下报文是不是一样的哇。

网友B:
换了不同品牌的估计改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更换了不同的变频器,PLC参数可以不改,但程序通讯得改的,毕竟变频器不一样,通讯协议要重新弄一下才行。

网友D:
带通讯控制的我尽量用同型号的更换,就是为了避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