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3):
施耐德plc,如何输出三角波,锯齿波,求大佬指点

网友A:
PLC好像没有这功能吧

网友B:
PLC是逻辑控制用的 并不是用来输出波形的。当然用模拟量也能做低频的波形输出,但是完全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在哪。

网友C:
给你个大概的思路吧,先确定最小时间分辨率(必须大于PLC扫描周期),再确定时间周期和幅值,用周期除以最小时间分辨率得到输出次数,再用幅值除以输出次数得到增量分辨率,然后时间从0开始每过一个最小时间分辨率自加一个增量分辨率直到时间周期到达为止,如果输出锯齿波那输出值直接归零重复上一个算法这样就可以输出锯齿波,如果输出三角波再利用相同的时间周期从幅值反算自检直至归零就输出一个三角波,连续波形就是往复这个算法。

网友D:
要想输出这样的波形,低速的可以用单片机去产生,高速的可以用DDS+MCU去产生,用PLC去做这种波形输出,一:做不了高速,二:纯粹是拿大炮打蚊子。

网友E:
查看CVLSAM关于施耐德小PLC试用的帖子,里面有三角波等梯形图范例

网友F:
这是把PLC变成信号发生器的节奏么?PLC的正业不要了对么(逻辑控制和数据采集处理传送)?一个信号发生器几多钱?一个新的三十多六十多点数的PLC几多钱?

网友D:
回复 网友F:
不要小看信号发生器哦,低频的数字信号发生器,要好几千块哦,比一台PLC贵。

网友G:
如果真需要的是一个这么样的信号,个人觉得单独配置一个信号发生器更简单稳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施耐德plc,如何输出三角波,锯齿波,求大佬指点

可以查看我发的贴:M200支持的编程语言

网友I:
矩形波还有可能,三角波不行

网友J:
建一张表格,用定时中断查询、立即刷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