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3):
一台德力西18.5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报E03,检查了驱动,模块,和电源都没有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支支招。感谢

网友A:
检查电动机及线路是否短路、接地或过长;
矢量控制下进行参数辨识;
延长减速时间;
检查输入电压是否偏低;
检查负载是否有突变;
加装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

楼主:
感谢您的技术支持。

网友B:
服了,跟1楼说的通通没关系!你上电就报明显检测电路问题,不在电路板上就在主板上!03好像是减速过电流?先拔互感器,还跳看看运放输入输出对不对!

网友C:
上电就报过流,查电流传感器,带保护的驱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