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无法写入

楼主(2022-03-03):
工厂里老设备PLC程序丢失了,打算重新把备份写入进去,结果设置下来只能够读取,不能够写入。隔壁机子工作正常但是连上去也是只能读取无法写入,怀疑是有写入保护,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除,目前尝试过拨动DIP开关,转动运行状态旋钮都没有成功。
PLC型号 三菱A A1SH,如图所示
麻烦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打开看一下有没有安装存贮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

网友A:
上面的小钥匙拨到stop位上试下;

楼主:
解决了,主要问题时安装GX-develop的时候选择以监视模式安装(因为公司的电脑时日文系统所以是乱码),按照常识把能打勾的都打了,重新安装后问题就解决了。
此贴终结
谢谢Z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