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仿真软件观察时间变化

楼主(2022-03-03):
师傅们,我用软件观察时间化时在name里填写什么名称才能观察到时间的变化,谢謝大家

网友A:
玩单片机,要想直观的观察变化,还是用逻辑分析仪来的实在一些,有些东西仿真软件并不一定能够真实的反应出来。

楼主:
哦,可那个东西也不便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可那个东西也不便宜啊
想学就要投资,我看你最近一直在研究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可那个东西也不便宜啊
2.30元有了。
debug不能帮你算时间。

网友C:
我很久不用debug调试程序了。
我现在是用一个口外接个LED灯,到怀疑的地方让它亮来检查,确定程序有没有跑到,还可以观察时间。每人习惯不同,仅供参考。

网友A:
调试单片机,低速以及逻辑处理的地方用串口打印输出进行监控,高速的地方(如高速脉冲,SPI,IIC接口等)用逻辑分析仪分析监控,爽的不要不要的,还用什么仿真,你仿真的再好,最后还是要到实际应用中的,说不定你仿真出来的能用,实际却用不了。
if(SYS_Working_Mode==5)
{
if(UPPER_K)
{
Send_ASCII("上移弹起",1);
}
else
{
Send_ASCII("上移限位",1);

网友A:
日常使用,足够了。

网友D:
以前看资料看过,这个就是时间
话说你这么久还在研究这个LED闪烁?
什么时候才到iic总线?串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前看资料看过,这个就是时间
话说你这么久还在研究这个LED闪烁?
什么时候才到iic总线?串口?
时间不能算,程序无法知道晶振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日常使用,足够了。
你叫生手买金沙滩小宋老师的东西?太贵了。
2,30元生手足够,搞烂不心疼。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你们

网友C(2022-12-08):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前看资料看过,这个就是时间
话说你这么久还在研究这个LED闪烁?
什么时候才到iic总线?串口?
时间不能算,程序无法知道晶振频率。
我搞错了。太久没用debug,忘了可以设晶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