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3):
求三菱plc  口罩机的程序求三菱plc  口罩机的程序

网友A:
起码你要明确你的机器是单机半自动,还是一托二全自动,做平面的还是做KN95的,配置不同,根本不同,如果你是做平面的飞片这个工序,甚至可以不用PLC
现在淘汰的口罩机一条线也就几个W,你要抄机直接买个现在淘汰的二手货就可以随便玩
早期的主要用信捷的PLC,用三菱的不算多

网友B:
现在还有搞口罩机的?口罩机就是一样的机型,程序也五花八门,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C:
直接买信捷的货给你搞得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