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 用ZRN高精度回原点功能。

楼主(2022-03-03):
ZRN D4000 (参数首地址) X0(限位) X1(原点辅助) X5(原点) X10(Z相) y0 y1
型号XC3 42T X5和X10是指定端子(外部中断用)
D4000参数设置的也没问题 D4000 (500) D4002(100) D4004(100) D4006(500) D4008(0) D4010(1)
用的是松下A6 19号脚 Z相信号接X10
有时候就是找不到Z相点。。。

楼主:
就是找不到原因 太奇怪了

网友A:
具体的连接电路图发来看看

网友B:
我怀疑是PLC采集不到信号,你可以用高数计数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漏计的。我曾经用信捷PLC与台达伺服是计不到的。

网友C:
高精度不是ZRN吧。貌似要用类似三菱的DSZR。具体的看看手册。

网友D:
增加一个轴需好几个输入点,以前用信捷遇到过回原点速度设快了根本不减速直接过冲..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捷高速计数器,是C600 把伺服19号脚 接X0 程序是 LD M8000 OUT C600 K999 但是一直没有计数 这样检测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信捷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调过 Z相脉冲的宽度 好像起不到一点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这个问题提的比较有深度 但是我是初学者 这些电路图压根就不会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的OA OB OZ  需要差分转集电极的板子转换     这里转出来的 Z相 用高速计数器是可以检测的到的   但是19号脚 接线 好像不能用高速计数器吧?

目前 我只用LDP x6     IND   D0    但是这样是检测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的OA OB OZ  需要差分转集电极的板子转换     这里转出来的 Z相 用高速计数器是可以检测的到的   但是19号脚 接线 好像不能用高速计数器吧?

目前 我只用LDP x6     IND   D0    但是这样是检测不到

1.如果高速计数不计数那就是说明PLC采集不到这个信号(19号脚这个信号)。

2.如果差分转集电极的板子转出来的Z相用高速计数器可以,那么应该就可以使用了。

3.我只用LDP x6     IND   D0    但是这样是检测不到
这样是普通的信号采集,对于编码器的信号来说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  差分转极电集出来的信号     是不能给回原点的Z相信号用    要求端子是带中断功能   已经指定了哪几个端子    这几个端子是和高速计数器错开的     我现在怀疑。会不会19号脚 Z相坏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加一下你的微信,实时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  差分转极电集出来的信号     是不能给回原点的Z相信号用    要求端子是带中断功能   已经指定了哪几个端子    这几个端子是和高速计数器错开的     我现在怀疑。会不会19号脚 Z相坏了    ??、

你把原来接19号脚的线接到转换板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  差分转极电集出来的信号     是不能给回原点的Z相信号用    要求端子是带中断功能   已经指定了哪几个端子    这几个端子是和高速计数器错开的     我现在怀疑。会不会19号脚 Z相坏了    ??、

你把原来接19号脚的线接到转换板上就可以了

我看了下  不行   这个Z信号是 一直有输出的    高速计数器的那种  是一直有输出点

网友B:
伺服有2路Z相信号输出,一路集电极的,一路差分的,现在集电极的PLC采集不到,差分转换出来的可以,那就用差分转换出来的,你的PLC是X10接Z相的,原来接9脚,现在接转换板的Z相就可以了。然后再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捷高速计数器,是C600  把伺服19号脚 接X0       程序是  LD M8000    OUT C600 K999    但是一直没有计数   这样检测对不对?

你用这个程序接转换板时,是不是伺服转一圈,C600就计一个数。还有X0的灯是不是转一圈就闪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有2路Z相信号输出,一路集电极的,一路差分的,现在集电极的PLC采集不到,差分转换出来的可以,那就用差分转换出来的,你的PLC是X10接Z相的,原来接9脚,现在接转换板的Z相就可以了。然后再试试看。

也不行的   转换板的工作原点  和我们普通的方式  刚好相反     如果把转换板的Z相信号过来    它是这样的    有Z相信号的时候 X10不输出   没有的时候  一直输出 刚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捷高速计数器,是C600  把伺服19号脚 接X0       程序是  LD M8000    OUT C600 K999    但是一直没有计数   这样检测对不对?

你用这个程序接转换板时,是不是伺服转一圈,C600就计一个数。还有X0的灯是不是转一圈就闪亮一下。

刚好相反 接收到的时候  暗    没有接收到时候   一直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捷高速计数器,是C600  把伺服19号脚 接X0       程序是  LD M8000    OUT C600 K999    但是一直没有计数   这样检测对不对?

你用这个程序接转换板时,是不是伺服转一圈,C600就计一个数。还有X0的灯是不是转一圈就闪亮一下。

刚好相反 接收到的时候  暗    没有接收到时候   一直亮

是不是接线错了,转换板可以输出NPN,也可以PNP,你是不是接成PNP了,所以刚好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捷高速计数器,是C600  把伺服19号脚 接X0       程序是  LD M8000    OUT C600 K999    但是一直没有计数   这样检测对不对?

你用这个程序接转换板时,是不是伺服转一圈,C600就计一个数。还有X0的灯是不是转一圈就闪亮一下。

刚好相反 接收到的时候  暗    没有接收到时候   一直亮

是不是接线错了,转换板可以输出NPN,也可以PNP,你是不是接成PNP了,所以刚好相反了

你的意思是  我的LPC 内部接线   COM接了0V  的意思吗    完了突然感觉有点懵了。。。感觉啥也不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捷高速计数器,是C600  把伺服19号脚 接X0       程序是  LD M8000    OUT C600 K999    但是一直没有计数   这样检测对不对?

你用这个程序接转换板时,是不是伺服转一圈,C600就计一个数。还有X0的灯是不是转一圈就闪亮一下。

刚好相反 接收到的时候  暗    没有接收到时候   一直亮

是不是接线错了,转换板可以输出NPN,也可以PNP,你是不是接成PNP了,所以刚好相反了

你的意思是  我的LPC 内部接线   COM接了0V  的意思吗    完了突然感觉有点懵了。。。感觉啥也不会了

就是有些转换板输出可以是PNP也可以是NPN,接线的方法不同输出就不一样,你的转换板是哪种,有没有说明书或者接线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捷高速计数器,是C600  把伺服19号脚 接X0       程序是  LD M8000    OUT C600 K999    但是一直没有计数   这样检测对不对?

你用这个程序接转换板时,是不是伺服转一圈,C600就计一个数。还有X0的灯是不是转一圈就闪亮一下。

刚好相反 接收到的时候  暗    没有接收到时候   一直亮

是不是接线错了,转换板可以输出NPN,也可以PNP,你是不是接成PNP了,所以刚好相反了

你的意思是  我的LPC 内部接线   COM接了0V  的意思吗    完了突然感觉有点懵了。。。感觉啥也不会了

就是有些转换板输出可以是PNP也可以是NPN,接线的方法不同输出就不一样,你的转换板是哪种,有没有说明书或者接线图的。
转换板的接线图,我怎么看都一样呀

网友B:
用plc上的24V给转换板供电,然后输出信号接plc输入,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c上的24V给转换板供电,然后输出信号接plc输入,这样试试
是的,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E(2022-05-02):
这问题最后到底怎么解决的表情,别留个悬念,让人一直想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