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置问题

楼主(2022-03-03):
一台设备有个龙门架,用到2个伺服,经过钢制拖链电缆连接,大约15米远。
那么伺服驱动器如果放电柜里面,那么电机和编码器电缆需要加长,时间久了还要考虑弯曲寿命问题。
如果放电机这边做个小柜,那么放脉冲线或者通讯线比较方便点,就怕通讯不稳定。
各位同学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如果用专用的拖链线应该不需要考虑弯曲寿命吧

网友B:
客户用过25m的,动力线及编码线用专用的高柔的就行了;

网友C:
宁愿延长电机和编码器的线,也不要延长脉冲线。我这边也是走拖链的18米,用了2年多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宁愿延长电机和编码器的线,也不要延长脉冲线。我这边也是走拖链的18米,用了2年多没有问题。
对啊,信号线太长,容易出现莫名奇妙的问题

网友E:
如果在旁边做个小柜,就直接把PLC也放在一起作为智能从站,或者采用profinet通讯也是可以的。延长电缆也没有问题,但是要采用高柔电缆

网友F:
35米以下随便延长(动力线+编码器线),一点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