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3):
手头现在有一块NT631C-ST153B-EV3的屏,想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不知道怎么弄。因为是新人,连回复帖子的权限都没有。最终目的是想增加一台电脑做上位机,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电脑跟这个屏通信做上位机?甚至直接把屏里面的画面移植到电脑上用?

网友A:
只要屏是好的,屏里程序是可以上传的,只是很旧屏,里边的程序还有啥用?

去官网下载NT软件,手册,自制电缆,按手册说明操作,就可以上传程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是很老了。设备运行了十多年了,现在想把屏上监控的参数移到中控室电脑上监控,增加一台电脑做上位机。不知道能不能用电脑跟屏直接通信来实现?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需要在电脑上重新设计程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是很老了。设备运行了十多年了,现在想把屏上监控的参数移到中控室电脑上监控,增加一台电脑做上位机。不知道能不能用电脑跟屏直接通信来实现?
电脑和屏通讯?不怕屏坏了电脑也歇菜。
电脑与PLC连不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指点,估计还是要通过电脑跟PLC直接通信来实现。

网友C:
按照你的要求,实际上是触屏的电脑版仿真运行吧,这软件我没有,没试验过

网友A:
这个屏今年还能订货,明年就只能买二手货了
建议你将屏程序读出来备份,PLC的程序和数据也读出来备份,已被不时之需。

可以在电脑里装个组态软件,依据读出来屏程序抽空做出应用程序,调试通过,随时可以替屏。

楼主:
NT631C的屏如果没有连PLC是不是会一直停留在初始化画面?

网友A:
这不是初始画面,是提示通讯故障
见到这个画面查通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昨天重新做了几根数据线,触摸屏和PLC、触摸屏和电脑、PLC和触摸屏之间都能通信了。PLC和触摸屏能正常通信之后触摸屏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D:
我那个有一次是PLC程序丢了,相连的屏一直在系统初始化界面不动

楼主:
看了一些资料,把屏连上了。之前连不上是因为自己做的电缆有问题。重新做了一根,很容易就连上了:触摸屏端只能连A口,同时按触摸屏左边两角,进入系统设置,将屏设为传输模式;电脑打开NTST4.8C,进行简单的网络设置,然后就可以从屏上载程序了。不过没有找到从程序里导出变量地址的捷径,只能一个一个从图里面链接的变量查。另:PLC跟屏通信不上的时候是会一直停留在系统初始化界面。

网友E(2022-05-11):
问下度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