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3):
请问信号发生器使用方法?与plc怎么接线?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信号发生器是发4-20毫安或者0-10V信号,PLC要模拟量才用到

楼主:
信号发生器接fx 2 n  -2ad模拟量模块,模拟4-20mA压力传感器,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B:
VIN和IIN短接,接电流正,COM接电流负

网友C:
电流串 电压并

网友D:
你的是几线制的,两线制的话,V+ I+短接接你的信号VI-接0v,另外一根线接24V

楼主:
两线的。多谢。

楼主:
如果三线的,怎么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