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3):
近期车间一套富士15KW变频器F1S-15KW 运行到10Hz时跳故障报LV欠压停机。经查主回路单向可控硅触发电路异常!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原理!!
现在的情况是TR9集电极0.01V,TR7基极5.5V ,发射极5.5v ,看来是TR7未开启,一旦开启,会不会造成TR8开启,从而引起TR7基极电位升高关断TR7。
目前的情况就是TR7未开,可控硅无触发。R163电阻正常,更换后无改变!!!

网友A:
tr8导通,流过电阻的电流达到100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TR8导通后不是会引起TR7截止吗,会关断触发啊!

网友B:
三极管测量一下,看看正常否 ?

其实都是基本的知识,三极管看下基极和发射极的电压。
要活学活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3.3两个电阻类似电流采样,要达到电流才会触发。是不是阻值变大了。

网友C:
TR7 TR8组成恒流驱动电路,拆下来测一下这两个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3.3欧正常!!!

楼主:
拆掉TR8,将6.6欧电阻换成100欧不知道可否?

网友D:
就那么几个元件,可控硅没问题,外围电阻没问题的话,TR7\TR8重点查吧。

网友E:
不行换TR7试试

网友F:
重点查下r52 r51  tr7  tr8 r163.

网友G:
TR7TR8与R51R52组成了过流保护呀

网友H:
看你这说的,不是R163回路问题,就是TR8短路了,TR7基极高截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