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3):
在PLC里那些属于"中间继电器"
这是欧姆龙的CP1H内部公开给用户的资源,且划分I/O,W,H,D....区域

你可能会说,除了I/O都属于"中间继电器",或加一句,I/O区没有链接硬件的I也可以作为"中间继电器"使用,因为已经有硬件占用的I是不能作为"线圈"(输出)使用的.

这个概念过时了,作为输入的I现在可以通过屏/电脑等使其置"1"

请记住这个程序,后边屏要用到,只是目前屏程序还有点问题

作为直观贴图如下

屏画面

楼主:
这是屏的程序---昆仑通泰屏,用McgsPro制作

这个程序测试通过了
目前换成FINS通讯就失败,通讯显示40,(实际是4+0),屏给PLC信息没问题,但屏读不到PLC信息
有使用中遇到类似问题的木

网友A:
都是内存吧 只不过写入权限不同....
一个是只读不写一个是可读可写... 两者的权限通过软件控制... 内存本身对于读写是无所谓的

这几天搞得几个分布式io就是这样 一个模块上8个点 根据内部寄存器对于读写权限做控制来分配成输入或者输出

网友B:
回复 楼主:

  。。。。。现在最新的 McgsPro 版本是什么版本 ?

            我下载了你的组态文件,提示好像是我的版本低了 ,故此一问。

网友C:
提示楼主的工程文件版本为:3.3.2.6187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是3.3.2.6187,客服提供的
https://mcgs.lanzouj.com/b01hmjn4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内存吧 只不过写入权限不同....
一个是只读不写一个是可读可写... 两者的权限通过软件控制... 内存本身对于读写是无所谓的

这几天搞得几个分布式io就是这样 一个模块上8个点 根据内部寄存器对于读写权限做控制来分配成输入或者输出
在PLC里用"中间继电器"是不是老外了,但过来人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