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相机与plc

楼主(2022-03-04):
深度相机可以与plc通讯

网友A:
相机有什么通讯口?

PLC具体型号?

网友B:
之前用西门子plc走TCP通讯相机引导伺服进行抓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  想请教一下

网友C:
相机有通用协议接口就可以,否则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深度相机可以与plc通讯
说的不够详细啊!通信接口是?通信协议是?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可以把程序法你看下,你留个邮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  568092998@qq.com

网友E:
一个工业电脑主机 写一个halcon程序用C#实现 在C#中还要写和plc的上位程序 通讯方式任意(只要您能写得出来,485 232 tcp都可以) 通讯内容就3个 pass null abandon  ,然后plc执行相应的动作, 视觉处理就看工业电脑处理速度和你halcon的水平了 。
我只知道这么多  也在这条路上学习   如果有什么旁门左道 请指教  因为这条路真的累 我也想休息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