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4):
问下施耐德变频器,只控制1个速度,进行正反转动作,都需要设定哪些参数?

网友A:
为什么系列的变频器啊...
一般这样都不需要设定参数...
大多数变频器默认参数就是这样
无非就是频率从哪里给..启动命令从哪里给

网友B:
大体也就是运行命令给定源,是否允许正反转,加减速时间,频率命令给定源,电动机参数这几样吧

网友C:
运行命令设置成外部端子控制,允许正反转,就好了

网友D:
设定正反转 用一段速,设定端子控制 一段速频率

网友E:
实际上你就是用点动功能啊

网友F:
设好运行频率,然后再设好启动方式是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