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驱动器LEXIUM17D,启动报F12。。。

楼主(2022-03-04):
一、故障现象:
上电、初始化正常;
启动运行,报F12(电机或驱动器输出缺相)。
二、分析:
1、电机及电机线都没有问题;
2、是不是输出电流检测电路的故障引起如某一相输出没有检测到电流?
三、开盖检查:
1、IGBT,正常;
2、电路板元件,目测正常;
3、找到输出电流互感器及输出电流检测电路,大致如图。问题:几个芯片型号模糊。
请教:哪位老师知道芯片型号,或是这部分的电路图,帮忙提供!

网友A:
先检查互感器输出是不是平衡 再确定是不是后面运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互感器输出是不是平衡 再确定是不是后面运放电路的问题[/quo报警,还能启动运行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静态

网友A:
回复 楼主:
测静态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