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5):
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一点程序  必须要把前面的程序看完 再根据上面的来吗
还是说我直接用主控 来做  可行吗

网友A:
你不熟悉一下人家前面写了点啥就开始干吗?

网友B:
能这样提问的估计连入门都没入;

网友C:
用不用主控、程序要不要看完不好说,重点是看新加的程序与原来的有没有关联,如果没有关联那就简单一些,只要地址不重复就可以了。如果有关联那就要注意了。

网友D:
你只要能保证用你的方法能实现功能!那有何不可呢?

网友E:
有机会属于工艺吗?
当年西门子300控制的设备要增加只暂停按键,蹲那儿一小时听看客户要改的功能,找出关键点,电脑都没热就解决了。

网友F:
工艺是最重要的。很多人确不在呼工艺。我领导就是这样的人!东西是做出来了,设备动作也是这么回事,产就是不合格。哈哈哈哈哈 !工艺就是控制需求。就是根本!理解了 了解了,重新来过都不是问题。先了解一下吧先。还要做好备份,防止出问题了 还原都是问题!

网友E:
给你个建议
原程序你应该有,配置也搞清楚了
题目是增加一个模块,这个模块能加到最后就简单了
输出,增加的功能与原配置的关系搞清楚。
将新添加的程序放到最后。
输入,程序放到最少,使用映射功能,将对应信号(新功能)加到源程序需要的地方。

网友G:
关键在于你增加的部分和前面的程序的关联性

网友H:
只要输出地址不重复,随便瞎写,也不会有啥影响,没事,放手去干吧!

网友I:
添加修改程序,还是要弄懂别人的逻辑才好,瞎修改会出问题的。

网友J(2022-11-29):
能在其他的程序上更改或添加的,已经是大师傅了!!!那比自己写出来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