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5):
变频器里面的电解电容装机装反怎样测试出来

网友A:
上电炸了就知道了,测容值好像不一定能测出来

网友B:
装反,通电时反向漏电会很大

网友C:
上电会爆炸的,以前在公司听别人炸过。上电那个人后来辞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电炸了就知道了,测容值好像不一定能测出来

LZ要观察效果,把鸡蛋放进微波炉,叮2,3分钟
类似。
低电压,小容量没这么壯观,可能只鼓起来,象你的荷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电炸了就知道了,测容值好像不一定能测出来

LZ要观察效果,把鸡蛋放进微波炉,叮2,3分钟
类似。
低电压,小容量没这么壯观,可能只鼓起来,象你的荷包。
小的电解电容极性反接后也有爆的。只是声音小动作小。。

网友F:
用数控电源能够测试出来,将数据控电源调至30V/0.2A,接至输入端,看电流值,如果电流值常的大(此时输出的电压理论上不会超过5V),电压变的很小,说明电容装反了。

网友G:
只要你通电,那电容肯定先会鼓包,甚至直接放炮,一般很少会装反的,新电容的两个脚的长度都不同

网友H:
回复 网友F:
200mA可能有点小,因为变频器直流总线上还有些其它负载。感觉用1A的电流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网友F:
上面说没有办法的,炸机的。很多事情要转换一个角度去想,总会有办法去解决的。记得当年在深圳的时候,一个朋友在把小工厂开在小区里,做楼道感应灯,在测试的时候,由于有很多短路连锡的,经常的跳空开,小区的人总是投诉他,搞的他很郁闷,到处找人解决,别人给的方案都是很贵的,轻则上万,多则好几万。他打电话给我,我让他花三块钱买一个200W的灯泡,串连在测试线路里,如果被测试的板子短路的话,灯泡就会亮,如果正常的时候,灯泡就不会亮,就是这么简单的把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说没有办法的,炸机的。很多事情要转换一个角度去想,总会有办法去解决的。记得当年在深圳的时候,一个朋友在把小工厂开在小区里,做楼道感应灯,在测试的时候,由于有很多短路连锡的,经常的跳空开,小区的人总是投诉他,搞的他很郁闷,到处找人解决,别人给的方案都是很贵的,轻则上万,多则好几万。他打电话给我,我让他花三块钱买一个200W的灯泡,串连在测试线路里,如果被测试的板子短路的话,灯泡就会亮,如果正常的时候,灯泡就不会亮,就是这么简单的把问题解决了。
感谢你专业的回复'收益良多 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G:
楼上的方法用来修电磁炉就很好,保护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