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6):
公司有一长车,多个扎车需同步,主信号10V最大给定,扎车有张力架作为同步速度调解,这个调解信号5V。工作时需要两个信号叠加一起输出,输出信号电压不超过10V这个怎么可以实现

网友A:
马云家有信号隔离器应该能实现你说的

网友B:
PLC可以加起来再输出去。

网友C:
可不可以把模拟量改为0-5V输出,然后再将所有的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的增益调大,这样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够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D:
最后的输出信号是不是接变频器,如果是,有些变频器可以接两路信号,然后还可以选择不同组合。

如果是进PLC,那就更加好办,怎么组合都可以,你自己写程序就行。

从你的描述好像是以为可以把两路信号通过接线方式并联或者串联加在一起,这样的方式是不行的。

网友E:
两路信号叠加以后,怎么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以谁的变化为准?
你以为是像工业数据传输总线一样?PLC能自行拆分出两个信号的各自变化幅度么?

网友F:
实际上就是多电机同步运行,直接买一个八路同步控制器就好了

网友G:
我见过只用涨力架信号控制同步,把涨力架变频改0-5V输入,对应的最大频率改到100HZ左右,这样子涨力架在中间位置平衡同步,不过要慢慢一点一点调试

网友H:
电位器串接分压

网友I:
我没看懂楼主的要求

网友J:
一个TL084运放能解决:2个比例压缩,一个做加法器。
不过,对模拟信号处理的技巧要求。。。。。。
本人深痛恶绝,能用数字的尽量不用模拟。

楼主:
0-10是主给定信号。张力传传感器是补偿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