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2-03-06):
接触电工知识不多,按下T之后,断路器开关无法推下来,请教大家

网友A:
T漏电测试按钮,按下后应该会调闸(要在通电的时候),如果要合闸先把把手往下压,然后再往上合就可以了

网友B:
脱扣后压到底听到嘎达一声后就可以合闸了

网友C:
1、按T跳闸
2、跳闸跳到中间位置,继续往下掰到限位
3、使劲往上推送到位,合闸完毕。

如果上述三个动作任意一个实现不了,就是断路器本身有问题,购新更换。

网友D:
你现在是不是向上很轻松,到合不上,向下很费劲?
再使劲向下,卯足了劲下压,听到一声就好了。
再合/断就没那么费劲了。

网友E:
测试后,把手柄拉到底就可以重新合闸

网友F:
没有电他不会跳闸的。

网友G:
开关跳闸把手应该在中间位置,向下用力扳一下内部脱钩机构复位,再用力向上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