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6):
  关于写程序,我通常是想到哪写到哪,导致程度杂乱无章,软元件也是写到哪定义到哪。到后期修改起来特别费事。最近一些设备的程序我都在慢慢的转变以前的不好习惯。用步进指令写过,比如上电置位S0(初始化步),时间到后转到S1(手动调试步)再满足条件后转到S100(自动流程开始)……当中有停机步,急停步等等。 再就是用D来作流程控制 LD= D100 K10 则是第一步  ,LD= D100 K20则是第二步…… 还有是主程序再调用子程序……   SET 与RST 配合进行的流程切换等等。
  最近编程都在思考怎么多使用功能块,好让以后有相同功能的程序直接直接复制过去用。
  标签的使用是真方便了不少。不再需要记绝对地址了,但标签的命名方式有点乱,怎么去规范下好呢?
  写轴控制时,有关轴的放一个程序里,手动的在一个程序,自动的在一个程序……
  到目前为止,我PLC编程的框架与思路还是有点乱,有时一些功能没分得够细,一改改一大片。论坛上有大师们,你们是怎么规划的?有什么固定的框架吗?一般编程开始需要写什么?与屏的交互是怎样的方法?关于报警,你们是怎么编的?等等…………感谢赐教

网友A:
工艺不一样,框架不一样吧

网友B:
首先要了解清楚工艺过程,分配资源尽可能不散,并留有一定余量。
程序按工艺分段
比如,上料,组装,检测,分拣,包装。这样的控制,主程序段就有了五段,在加上,输入,初始化,参数.....输出

子程序也好,步进也好,功能块也没必要为用而用,按控制要求顺其自然
比如模入PID模出/PWM控制,你有现成FB就用,有模数转换FB,PID FB,PWM FB就组合使用,没有对应FB,用指令编也不是难事。
我就准备了AD FB,结果准备了BIN,BCD,FD适应不同数制需求

网友C:
非标编程这玩意,就像商品房装修一样,不同的师傅不同的手艺,玩出来的效果绝对也不同,这其实就是自由发挥的空间,只要客户觉得OK,觉得物有所值,心甘情愿的掏钞票给你结算。

非标设备的设计研发编程,因为搞流水线式的标准化能提高一定的效率和节约一定的成本,所以论坛上就冒出了一位万总,专门钻这个领域搞标准化培训,并且价格不菲。

其实在非标设备行业,有一部分是散客订单,散客订单意味着专门针对性的定制,任由工程师自由发挥,只要搞出来就行,至于后续服务,因为散客群体的不稳定性,说不定这套非标设备开了个一年半载,后面因为种种原因而淘汰停产变卖抵债等等,所以永远没有后续服务。至于像德国鬼子那下水道设计制造的产品,隔了几十上百年还能提供售后维保的那种场景,就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传说吧?

网友D:
程序的框架是根据工艺流程来搭建,至于用什么控制系统去实现可以根据实际编制程序的人员去组态的方式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轴控制用的多,我就花了心思专门去写了轴控制的FB,集回原点,点动正反转,相对定位 ,绝对定位一体。用起来还是要方便许多……  很多时候,做一台设备前都想得好好的,一定要规范些,以后好作修改与调整。但有时修改过几次后,就又放松了要求,开始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也是有道理,有时自己写的程序,过些时日再去作升级或者调整,都得花点时间才能理清当时的编程思路。更别说是修改其他人的程序,所以在想,应该要按照一定的套路一定的框架去编,那样后期去修改或者升级就更方便了

网友E:
让了解清楚工艺流程,程序尽量模块化,然后各模块调用,效率要高出很多,并且不容易出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由于轴控制用的多,我就花了心思专门去写了轴控制的FB,集回原点,点动正反转,相对定位 ,绝对定位一体。用起来还是要方便许多……  很多时候,做一台设备前都想得好好的,一定要规范些,以后好作修改与调整。但有时修改过几次后,就又放松了要求,开始乱了……

很多时候开始是规划得好好的,但在调试时这改那改的,尤其是在生产现场时,哪还顾得那么多。在一点老外就不一样,他们做出来的程序是怎样就是怎样,不会根据客户的要求来的,除非是在后续的机型中改进。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由于轴控制用的多,我就花了心思专门去写了轴控制的FB,集回原点,点动正反转,相对定位 ,绝对定位一体。用起来还是要方便许多……  很多时候,做一台设备前都想得好好的,一定要规范些,以后好作修改与调整。但有时修改过几次后,就又放松了要求,开始乱了……
请问多轴情况下,是使用脉冲还是通讯来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嘿嘿……有道理

网友C:
标准化编程这玩意,一是考验工程师对于编程知识的储备和编程经验,二是非技术处理的见解(约束自己的管理方面)。第二个是最难的,这跟你下决心戒烟/减肥一样,你觉得你只要下定决心,就一定能执行么?哪天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放弃了,谁还能继续监督你自己?
所以说编程标准化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境界,是一个强迫症\钻牛角尖的境界,不是说不能达到,二是诸多因素管控着,有时候有的情况是自己不能把控的,就如同楼上说的,客户掌管着你的报酬的支付权利,你是坚持自己的要求,还是倾听和执行客户的需求呢?

网友H:
按照FBS框架来搞

网友I:
非标设备哪有框架,都是一边想一边写

网友J:
按功能来写,最好知道程序运行到那里了,自己要有结构。从来就觉得,自己写的程序,自己能很快的响应修改就是成功的。但是如果跟别人合作一起来写,那就要大家商量好一些东西了,不能那么随意

楼主:
回复 网友J:
如果初期没规划好,以为只是个简单的控制,写得就会很随意。到后面调试时,机构可能不符合预期需要更改,那么程度的逻辑也要跟着更改……各种随意的改,各种互锁……就开始乱了

网友D:
非标设备严格来说也是有框架的,具体的框架还是根据工艺要求来搭建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由于轴控制用的多,我就花了心思专门去写了轴控制的FB,集回原点,点动正反转,相对定位 ,绝对定位一体。用起来还是要方便许多…… 很多时候,做一台设备前都想得好好的,一定要规范些,以后好作修改与调整。但有时修改过几次后,就又放松了要求,开始乱了……
要有封装的理念.
封装是一种技术能力.
不是简单靠细心或者规范就能做得到的.
封装的工作适合在不针对具体项目/设备的情况下提前做,提前储备好.
如果没有应用项目就感觉无从下手的, 那就证明还不掌握这种能力.

网友K:
不认可拿工艺说话的.
相当于没有回答.
凡是拿工艺来说框架的,基本上属于不了解框架, 或者没有框架,基本上就是随性飞,飞到哪儿算哪儿.

网友K:
楼主的状态有点超前了, 超越了本论坛的绝大多数高手.
让他们回答自己没有能力做到, 甚至压根没有见过的问题,有点强人所难了.
关注下我写过的所有文章,看看有没有能产生些灵感.
首先给个提醒, 很难.而且难度不是一般的高.
你会发现很多文章的理论, 很多版主高手都看不懂, 都只能抬扛.

楼主:
回复 网友K:
抬举我了。谢谢你的评论

网友K:
其实非常巧, 在你发帖的同一天, 标准化学员群就有人问过我关于伺服的FB块的问题。
这里贴一小段截图吧!
过段时间看看是不是能专门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