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 fx1s

楼主(2022-03-06):
三菱 fx1s  显示导入程序成功,执行操作本机显示输入灯亮,输出灯不亮,负载也不亮,接的输出自带直流24v电源,程序检测没有错误,是哪里出问题是呢?  我是新手

网友A:
上图吧,不然别人不好帮

网友B:
plc上面的输出点相应的LED灯有没有亮呢,如果没有亮那么该输出点就没有输出的,要检查程序了

网友C:
PLC是否在RUN状态?

网友D:
运行灯没亮?

网友E:
开关放上面;

网友F:
你开关没打上去吧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PLC开关确定已经打开,在RUN状态,而且运行RUN灯也亮,按动按钮,对应的输入LED灯亮,输出LED灯不亮,当然后面也不会动作。程序肯定没有问题,当做一个及其简单的电路也不行,显示程序导入成功,哪里都觉得没有问题,不知为何,难道PLC内部故障?

网友G:
复杂问题简单化,你就写一个:

--┥X0┝┈┈┈┈┈┈┈┈┈(Y0)

依此类推,分别再加载X1、X2、X3等等,写好后,接通X0,看看Y0有无输出,如果仍然没有,那就是PLC有问题。

楼主:
看来就是plc的问题,不会怎么倒霉吧,这plc内部损坏的概率不高吧?

网友H:
PLC坏了,卖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