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7):
在mcgs pro画面内组态输入框,变量设为MB0,连接S7-200后,触摸屏输入一个数据20,但监视PLC状态表MB0还是0,把MB0改成VB0就能就能写进数据了,以前用mcgse MB存储器能正常写进数据。不知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确定PLC内没有使用MB0?或者M0.0-M0.7?

楼主:
交叉引用里查了确实没有用到

楼主:
我怀疑组态中设置的问题,要么就是不能与M区进行字节或字的数据交换。

网友B:
我遇到的是能写进PLC,但读不到PLC
欧姆龙PLC
可能是软件测试不充分
https://mcgs.lanzoux.com/b01hioych
从里面找你对应的例子试试

网友C:
程序里没有对M0.0~M0.7进行复位什么操作?

网友B:
有没有考虑可能是PLC的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这两天出差没回复,谢谢大家,主要是组态的数据和画面是从老的Mcgs CE拷贝过来的,在设备视图中清除数据再重新建立,就可以正常读写数据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回复,谢谢啦。

网友D:
有头有尾,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