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7):
设备断电一天再次开机 开关电源输出只有 几伏 十几伏  还有另一种 断电开机 开关电源无负载 输出24v 正常 接通负载 输出十几伏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负载没短路的情况下,直接换电源

网友B:
这说明开关电源出故障了,没有短路过载,只是停电就这样了说明质量不好,买个品牌正品电源换上去就好。

网友C:
上电浪涌打坏了吧

网友D:
开关电源老化,一般是里面的电容不好了。

网友E:
负载没问题直接换吧,电源老化故障了,价格不贵,修挺耽误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开关电源出故障了,没有短路过载,只是停电就这样了说明质量不好,买个品牌正品电源换上去就好。
我们这边电源经常这样,计划买回来的明纬,全部是MVV的字样的开关电源,管不到一个月,指定就得换,无语

网友B:
回复 网友F:
电源时一台设备正常工作的基础,同时也关乎设备的稳定性、可靠性,东西好坏价格最能体现,我做的设备开关电源都是用好的,另外好的开关电源也不是只有一个牌子。

网友G:
换个电源问题解决就是电源的问题,没解决你会查的

网友H:
是我就先偷懒更换开关电源,在不行查线路

网友I:
先把电源换了再说。

网友J:
第一,可以用另一个,一样的电源接上去试一下. 第二,把电源负载断开.用假负载,找一个老式20W灯泡,就是乌丝的那种,接到开关电源输出,看输出压是否正常.

网友K:
应该是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第一,可以用另一个,一样的电源接上去试一下. 第二,把电源负载断开.用假负载,找一个老式20W灯泡,就是乌丝的那种,接到开关电源输出,看输出压是否正常.
这个办法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开关电源出故障了,没有短路过载,只是停电就这样了说明质量不好,买个品牌正品电源换上去就好。
我们这边电源经常这样,计划买回来的明纬,全部是MVV的字样的开关电源,管不到一个月,指定就得换,无语
把电源模块甩采购办公桌上,问问认识字嘛,别出来丢人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开关电源出故障了,没有短路过载,只是停电就这样了说明质量不好,买个品牌正品电源换上去就好。
我们这边电源经常这样,计划买回来的明纬,全部是MVV的字样的开关电源,管不到一个月,指定就得换,无语
拼夕夕买的?MW搞成MVV

网友O:
主要关键电容一换又是跟新的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开关电源出故障了,没有短路过载,只是停电就这样了说明质量不好,买个品牌正品电源换上去就好。
我们这边电源经常这样,计划买回来的明纬,全部是MVV的字样的开关电源,管不到一个月,指定就得换,无语
拼夕夕买的?MW搞成MVV
哪里买的不知道,邮件陆续在发,半点没人反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开关电源出故障了,没有短路过载,只是停电就这样了说明质量不好,买个品牌正品电源换上去就好。
我们这边电源经常这样,计划买回来的明纬,全部是MVV的字样的开关电源,管不到一个月,指定就得换,无语
把电源模块甩采购办公桌上,问问认识字嘛,别出来丢人
我们在车间,采购在行政楼,你过去甩它桌子上,你都走不到他办公室。

网友I:
直接仓库退货

网友P:
一般都是母线电压滤波电容容量变小或没有容量了

网友Q:
有没有功率选小的可能,开关电源还没遇到过坏的,遇到过几次开关电源输出异常,全是负载出问题导致的

网友R(2022-08-02):
说明开关电源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