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输出是哪种信号

楼主(2022-03-07):
问下大家这个plc是npn型的,它的输入公共端接24v,所以他的输入信号点需要负的,但是他的输出公共端是负的,怎么输出的也是负的信号?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所有的plc输出信号都为负呢?

网友A:
输入端就像是负载,需要形成回路才能工作。输出端就是开关,公共端接的什么它就输出什么

网友B:
了解一些NPN控制回路就清楚了

网友C:
输入跟输出是相互独立的。输入有负有正,输出也有负有正,看具体的型号。

网友D:
很多PLC可以2种输入输出信号。

网友E:
继电器输入一般是晶体管类型 输出可能是晶体管可能是继电器类型
晶体管属于有源输出 继电器属于无源输出 继电器型输出=你com接啥他就输出啥
晶体管输出则不同 com接线主要是为了等电位的原因 只不过这似乎是老说法了
也有的plc采用推挽电路 根据com接线来决定是pnp还是npn(只不过我看大部分还是老式的 io模块都分pnp跟npn)

网友F:
台达的EC00T3,输入端是正负都可以,输出NPN的,只能控制负端;

网友G(2022-05-11):
输入跟输出是相互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