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7):
PLC与三台伺服通讯,为啥第一台可以正常通讯运行,第二三台连接不上,是刷新设置这边有问题吗?

网友A:
怎么设置的,贴出来看看

网友B:
怀疑你的通讯线有问题,假如你设置正确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你好!是我昨天不知道怎么用刷新设置里面的链接继电器,我一个一个试就好了 通讯链接就是3N+F的继电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手册上有介绍,目前我也只用到了一台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  一圈脉冲数是怎么设置的,手册上说没有一圈脉冲数 只有电子齿轮比,但是我在MT软件上看电子齿轮比与一圈脉冲数都是一万,最后走出来的不是一万脉冲一圈,是为啥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的,你没找到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  一圈脉冲数是怎么设置的,手册上说没有一圈脉冲数 只有电子齿轮比,但是我在MT软件上看电子齿轮比与一圈脉冲数都是一万,最后走出来的不是一万脉冲一圈,是为啥
PA05参数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