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变量,局部变量,静态变量

楼主(2022-03-07):
某人连这个基本概念都不清楚,就别误人子弟了
别被揭穿了,就删帖,这只能证明我说的对!

楼主:
VAR,是指局部变量,局部变量既可以是临时变量,也可以是静态变量
怎么能混为一谈?

楼主:
这水平,真的是臭到化粪池了

网友A:
楼主还得提高啊!
说人家之前好好的学习学习才是对的,我先去研究研究!看看哪个说的对,还是都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都搞不清,还玩什么plc?也对,除了西门子,没有哪家plc重点强调临时变量和静态变量,某些井底的什么动物,当然不知道了,天真的以为,它以为它以为的就是它以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人连这个基本概念都不清楚,就别误人子弟了
别被揭穿了,就删帖,这只能证明我说的对!

误人子弟?我回帖叫误人子弟,你认为我说的对的可以去认同,你觉得我说的错的可以去反对,然后把你的观点写出来,别上面已经有人回答了,你还照抄一边,再说我又不是你爹,你一定要听我的。

删贴?除了违反论坛规定的我有权删贴,你自己评评看,这种人的帖子能不删除吗?

网友B:
我删除的都是违反论坛规定或者经过警告仍然我行我素的帖子,向你这种帖子我是不屑删贴的,不过如果你像你的大号这样的发帖就令当别论了。

网友C:
VAR是VB用来声明变量用的
局部变量是作用域在子程序里起作用的,子程序调用完毕,CPU就会回收内存
静态变量,在子程序中声明的局部变量,如果定义为静态变量,CPU不会回收内存

临时变量,本蛇没听说过,你说说是什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临时变量 - VAR_TEMP
该功能是对 IEC 61131-3 标准的扩展。
临时变量在每次调用 POU 时都进行(重新)初始化。VAR_TEMP 声明仅能在程序和功能块中使用。这些变量也只能在程序 POU 或功能块的主体中访问。
请在关键字 VAR_TEMP 和 END_VAR 之间以本地方式声明变量。
注意: 您可以使用 VAR_TEMP 代替 VAR,以减少 POU 需要的存储器空间(例如,在只是临时使用变量的情况下,降低功能块中的存储器空间)。
我直接翻手册(??▽?)?长知识了

网友D:
VAR 本地变量
VAR_INPUT 输入变量
VAR_OUTPUT 输出变量
VAR_IN_OUT 输入和输出变量
VAR_GLOBAL 全局变量
VAR_TEMP 临时变量
VAR_STAT 静态变量
VAR_EXTERNAL 外部变量

RETAIN:保留变量
PERSISTENT:持久变量
CONSTANT: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