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7):
有个污水处理的项目,原图纸变频器选型是ATV71,可是此型号已经停产,控制的是搅拌机及泵,那该怎么选型。

网友A:
施耐德ATV71变频器停产后,可以用ATV340和ATV930系列的变频器来替代。

网友B:
可以 国产代替 只要不走 通讯 都相对简单

网友C:
污水处理,搅拌机和泵很多都是外部控制方式实现的,这样只需要根据电机功率来选就可以了

网友D:
污水处理的泵为啥会用71   一般水泵用61就可以了
1楼说的对...71停产之后.大部分型号可以用340 930来替换...
如果就是普通的水泵  用610代替就够用了 除非是螺杆泵那种重载泵
搅拌器 340 930都可以的..
但71停产后的代替型号没有实现对71的全功率段替换..
比较大的泵的话.还有可能需要上960柜机
具体看你实际电机额定电流 和负载类型就可以了
不用纠结哪个系列

网友E:
一般的搅拌机及泵ATV610就够了,不行可以上630, 71一般用于提升类负载,譬如升降机,电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