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算一算

楼主(2022-03-07):
现有电机三百一十五千瓦一个、三十千瓦一个,均采用变频器控制。现在需要让三百一十五千瓦的电机跟三十千瓦的电机同时启动起来,需要多粗的聚乙烯铜芯3+2电缆线且电缆长度控制在一百米之内。或者还能采取其它方式?

网友A:
同时启动与电缆有什么关系?plc直接给变频器发命令就行了。

网友B:
315+30=345kw=690A
100米距离,1个平方算2安,实际中应该也不会满负荷,个人觉得300的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得两根240的电缆才行,一百米,有点长啊!好在是变频启动,冲击比较小,应该还好吧!

网友D:
参数不齐(电机效率等),要求标准不明确。答案。。。。。。
建议参GB50217。

网友E:
300比较合适

网友F:
300电缆是不是有点细。电流这么高。

网友G:
拍照变频器的铭牌,看看有多大电流,查电工手册选电线

网友H:
电工手册拿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