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软件问题

楼主(2022-03-08):
在设备窗口页面,设备的属性打不开,通用串口父设备的属性打开后显示日文的提示框,其余对的设备属性直接打不开,请教各位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重新安装一次,安装路径选择默认的路径,再试试?

楼主:
谢谢,重新安装后可以了,之前安装在D盘,现在安装在C盘

网友B:
我都是安装在D或F,没遇到你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有中文路径?默认的路径我记得是D:mc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