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临时当继电器用

楼主(2022-03-08):
这个设备的浮球开关坏了,买了个新的但明天才能到货,这个是低水位接通高水位断开的,我临时用两个螺丝做了个水位探头,但这样是高水位接通低水位断开,正好相反。

如果直接用继电器反向,也就是探头直接控制继电器线圈,那么通过水和那两个螺丝是导通不了的,只能再加个固态继电器或者光耦,后来一想直接用个PLC算了,还可以设定延时。

网友A:
液位继电器啊,几十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位继电器啊,几十元搞定

就临时用一下,明天浮球开关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B:
三极管啊,换向

网友C:
就靠水将输入电路打通?记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靠水将输入电路打通?记录了

单独插两条电线是不行的,加个螺母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靠水将输入电路打通?记录了

单独插两条电线是不行的,加个螺母才可以
高低信号的公共极呗

网友D:
貌似信捷p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信捷plc

就是的,XD3

网友E(2022-04-11):
高手,可以用。低电压弱电流可以的,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