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8):
我一直认为伺服比步进高一个档次,因为伺服是闭环的,步进是开环的。闭环的就不存在偏差,除非干扰或指令不准。
今天调机遇到一个问题现在还想不明白,本身用步进好好的,因为精度问题要改伺服(国产的,牌子就不说了)
换上伺服后走的确实准,但是存在一个问题,没改任何参数的情况下速度1000转停的位置要比速度700转超前(长)一个毫米。
相同速度下调指令滤波时间也明显可以看到时间越长,走的越长,在相同速度下每一个走的位置都是相同的,只的转高低速时走的想差一毫米或更多。因为是走一段未知距离后得到一个下降沿再走一段设定位置,所在监控脉冲不太现实。
问题来了,伺脉不是按脉冲走的吗?为什么滤波时间越长走的越长??那脉冲当量还有什么用?
同样是按脉冲走,为什么速度1000走的距离跟速度700走的距离不一样?(为了证明不是反应不过来,把速度开到700调好之后再换到300转,700转跟300转时候走的位置也是越慢越短。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行程多少 ?
会不会是行程太短了?
步进没有问题,还改回步进不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步进是正常用的,开如也以为是上位机脉冲不对,又换回步进可以了。步进在同一速度会有长短(小误差)。变速后不会有什么影响。
伺服同一速度也比步进精准,换速度后位置偏差。
走的位置也不短。其实物料是一样长的,但因前面一段不是标准的走到后面的下降沿后才开始计算

网友B:
不太了解这个玩意,程序中有没有做预减速处理,就是快到目标位置的时候,有没有做提前减速?

网友B:
曾经给一个客户做过一个机械设备,开始是用多段速控制,每次都会有偏差,后来改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快到目标位置时,做线性减速,最后做出来的东西误差很小,在接受的范围内,太高精度的设备没有玩过。

网友C:
伺服当然比步进好。

伺服驱动器可以看到接受了多少个脉冲,你步进可以看嘛?

网友D:
可以监视伺服驱动器接收的脉冲和电机反馈的脉冲来对比,在超低转速伺服确实不如步进,但是你这速度伺服比步进好太多。再者调整一下伺服刚性。

网友E:
电机出来是走丝杆还是同步带,有没有配减速机的。

在电机轴与法兰上画一条线,然后根据伺服一圈多少个脉冲走,走刚好整数圈后看还是不是在一条线上。假设一圈10000个脉冲,累计走100000个脉冲后看看。中途可以停,可以改速度。

网友F:
电子齿轮比对了没有?
有可能是刚性问题,自适应一下看看

网友G:
伺服的刚性参数没有调整好导致

网友H:
因为是走一段未知距离后得到一个下降沿再走一段设定位置,所在监控脉冲不太现实。

未知距离取下降沿,这时候高低速切换后的响应时间肯定有偏差,所以最终位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I:
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我用过的伺服从没发生过这种事

网友A:
几乎可以肯定,脉冲数是有问题的。

网友J:
涉及到改变速度,那么变速是什么时候执行的?两个速度之间的切换又是怎么样的呢?定速的时候正常,变速的时候异常,要么电气选型有问题,要么机械有问题(惯性\负载)

网友K:
赞同十楼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H:
并不是在一个工作周期内有变速,而是同一产品,用300转的速度,做跟用1000转速度来做走的位置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机械肯定没有问题的,换上步进就好了。不是在一个工作过程中变速,而是同一产品生产快慢会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上位机不好改程序测试,程序外包的。我们是倒手卖的,这伺服我们卖了几千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脉冲数有问题为什么换上步进就好了?还有调滤波时间也会走长走短?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过程中没有切换速度,产品长度未知(其实产品都是一样长的)
。开关上升沿开始走,下降沿后以同一速度再走设定置。然后停机

网友L:
是不是设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刚性调了没有用,假如设300MM秒,在这个速度下生产位置都停在同一点。这时候改为100MM秒来生产位置跟300MM秒是相差的。但是100MM秒所走的位置都是相同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上位机不好改程序测试,程序外包的。我们是倒手卖的,这伺服我们卖了几千套了。
这几千套都没有这个现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用的地方不同,大多用的是走设定长度,这种情况下走准不准只看脉冲发了多少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M:
我怀疑有干扰导致的。伺服的CN1的线材有没有用上屏蔽电缆?最好用上屏蔽加双绞线的电缆,找不到双绞屏蔽的话换上屏蔽电缆也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问题是没改变加工速度时候是没有变动的。一千转,七百转,300转都不同。感觉是快了冲过头了,慢了跑不到位。感觉脉冲形同虚设

网友N:
十楼说的很明白,你的应用就是一个定位中断走定长,和扫描周期有关,你用走的速度乘以你的扫描周期看看是多少距离。
有的PLC有对标功能为高速输出过程中,当外部中断讯号发生后,依减速时间或减速个数进行立即减速停止之动作,用回原点指令DZRN试试。或者用个运动控制器基本都标配定点停车功能,多快速度都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没改变加工速度时候是没有变动的。一千转,七百转,300转都不同。感觉是快了冲过头了,慢了跑不到位。感觉脉冲形同虚设

你与步进对比,电机出来的速度是不是一样的,步进的速度一般就几百转,伺服可以到两三千转。

我的意思你在做对比时要速度一样才有可比性,这个速度是指实际的电机转速。

快了冲过头了,这个是有可能的。慢了跑不到位,这个应该不会。可以把加减速时间调大一点看看。毕竟1000转与300转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机械转速一致,电机转速不一致。伺服加了一个十比减速机。后来我把减速机拆了,跟步进一比一的测试效果一样(力小了走起来有点抖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机械转速一致,电机转速不一致。伺服加了一个十比减速机。后来我把减速机拆了,跟步进一比一的测试效果一样(力小了走起来有点抖动)

后来我把减速机拆了,跟步进一比一的测试效果一样

这说明就是伺服电机速度快了,看看能不能设定加减速时间,把这个时间加大应该就可以了,另外看看减速机有没有间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减速机拆下来就没有间隙这个因数了。另外速度很慢,700转跟300转都是不一致的,这只是像过冲而不是真的过充。另一个,同一速度下,我调试滤波时间为什么停的位置会有变化?位置变化等于长度变化。那脉冲当量不就是没有起到决定长度的作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减速机拆下来就没有间隙这个因数了。另外速度很慢,700转跟300转都是不一致的,这只是像过冲而不是真的过充。另一个,同一速度下,我调试滤波时间为什么停的位置会有变化?位置变化等于长度变化。那脉冲当量不就是没有起到决定长度的作用了?

驱动器型号?调的哪个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E:
伺服是国产某品牌,避闲不说了,相同速度下影响停机位置的参数是“位置指令平滑滤波器”此参数越大位置超前越多。(超的都一样多,可以叫它停得准)

网友O:
伺服是国产某品牌,避闲不说了.也不见得是伺服的问题吧?既然这么护短你应该向伺服售后请教?毕竟现在怀疑伺服,让厂家证明伺服清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O:
厂家工程师也说搞不明白什么原因,我准备换另一家伺服。现在比较想搞懂的是伺不是不是按脉冲走的吗?为什么滤波时间,还有速度会影响长度?

网友P:
之前按用过安川伺服走脉冲,速度快的情况下位置会有细微偏差,咨询厂家技术,调节增益解决问题,建议楼主咨询厂家技术人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厂家工程师也说搞不明白什么原因,我准备换另一家伺服。现在比较想搞懂的是伺不是不是按脉冲走的吗?为什么滤波时间,还有速度会影响长度?

滤波时间,搞不清楚。

速度,开车时30公里和100公里的刹车距离会是一样吗?

网友Q:
距离只跟你得脉冲相关啊,跟速度没有关系的,大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监控驱动器上接收的脉冲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总的距离得一样吧,刹不住车可以看是性能问题。

网友R:
定位允许误差你设置的多少?
把伺服品牌型号、你设置的参数、硬件图纸完整的贴上来,传个压缩文件。这个事情是利于厂家改进的,厂家不会有什么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R:
臣妾做不到啊,机械是我客户的,我是卖伺服的,伺服是厂家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臣妾做不到啊,机械是我客户的,我是卖伺服的,伺服是厂家做的。
这么说你是代理商,那就直接找伺服厂家好了,应该会派技术员现场解决的,还来这里找什么答案。

网友A:
这样看来,我觉得是伺服设置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电话厂家售后工程师也不知道什么回事,说可能是电机响应问题哎。

网友S:
伺服如果走脉冲控制还真不如步进电机好用,速度也差不多。
我遇到过一个怪问题,PLC在6000多步指令时,步进电机运行很是精准,当我把程序修改到10000多步时,电机走的距离多了将近1/3。后来估计了一个原因,那就是PLC扫描时间问题,程序在6000步时间短,运行正常;程序在10000步以上时,扫描时间长了,占空比也大了,所以运行的距离就远了。

楼主(2022-08-22):
回复 网友E:
刹不住车不就是伺服性能问是题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刹不住车不就是伺服性能问是题嘛。

这要看实际情况和具体参数的,也还要看品牌型号的,进口的与国产的有差别,大惯量与小惯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