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8):
我那个设备出口是232接口的,已知RXD,TXD,GND对应的位置,把线引出来用232转485,再转USB(等于用了2种接头)的话,可以连电脑通讯,但用232转USB的话怎么连都不成功。做个以下措施:换USB通讯线,换连接头,换电脑,安装驱动与重启,换测试软件,换设备,尝试RXD,TXD调线等。线长度不超2米,全部操作都失败,都连不上,真是见鬼

网友A:
用USB转232这条线连一下PLC试试,或者连其他232设备试试

网友B:
将你的USB转232的TX和RX短路,用串口助手改送数据,看一下返回的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C:
你的意思是
设备232--232转485--485转USB--电脑,没问题
设备232------------232转USB--电脑,不能通讯?

TX,RX对换也不通,注意到更换了USB转换块,查一下驱动是否匹配。

网友D:
232是需要交叉互连的,你看看接线对不对了?

网友D:
可以试试2楼说的,测试一下USB转RS232的好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将你的USB转232的TX和RX短路,用串口助手改送数据,看一下返回的数据是否正常。
你得告诉他什么样的数据是正常的,是不是一样的才算正常?哈哈。

网友E:
有些232比较奇特,需要共地,这样的你需要三根线才行,TX,RX,GND

网友F:
我发现论坛很多人都不会做图,写一堆文字描述,反正我是看不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些232比较奇特,需要共地,这样的你需要三根线才行,TX,RX,GND
RS232必须至少3根线,信号地是必须的。

楼主:
谢谢,发现问题了,共3条USB转232线,2条有问题,把TXD和RXD短接,发和收的数据是一致的,且接地,但就是不行,后面又弄了条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B:
USB转232最稳定好用的还是FTDI公司的芯片,自己用FT230+磁隔离芯片做的USB转232串口,两边隔离,非常好用。

网友G:
232可以双工,RS485 是半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