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8):
RT 程序内容是在太多了,已经95%了,求前辈指点。

网友A:
。。。。好大的程序 。

       程序看看还能不能优化 :
       比如能复用的尽量用FB/FC来封装,能用FC的就不
       要用FB,看有没有无用的DB块可以删除掉,还是不
       行的话 。。。1500 ?

网友B:
就没干过超存储的项目

网友C:
我也是,头一回遇见程序存储器满了的。

网友D: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1217……你这是做视觉圆盘机么?

网友E:
尽量少用FB块

网友F:
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好还是换大容量的,不然以后想扩展升级怎么办?

网友G:
你的程序好大呀!难道还在不断的增加控制需求?你只能看看能不能优化一下了,不行就不好办了,除非更换升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已经加了一个子站CPU来分担了,但是主站的还是快满了,本来是想用1500的,可是现在疫情没货  诶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后还是换1500吧,但是目前1500没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基本上都是FB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后期换成1500吧,目前1500买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目前做项目迭代升级,程序就越写约大了的。

网友H:
迭代升级是啥意思?
放了太多的垃圾在里面吗?

网友I:
这种情况 基本是FB容量过大引起。
我有一次也出现过把PLC容易用到报警,后来删除某些FB发现问题的原因,关于这问题还特意打过400电话
仔细阅读西门子关于FB,FC的相关说明,它允许建立的FB,FC数量是可以非常多的,足够用的!
但是,它是对每个FB的内存是有限制的,如果使用一个非常大的FB,如做了很多的接口,或者多次调用这个FB,就会导致报警。
根据经验,最好是FC来做子程序,FB来做一些模块化功能,子程序FC来调用FB,尽量少用FB来实现子程序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诶 是的 FB块确实很多,但是程序构架是ISA88标准的,就避免不了FB的数量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诶 是的 FB块确实很多,但是程序构架是ISA88标准的,就避免不了FB的数量的。
奥卡姆剃刀原理了解一下.

网友J:
看来西门子的FB也不是随便用的。
或许你编的程序属垃圾

网友K:
回复 网友J:
不是不能用,而是空间有限,不要随意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不是不能用,而是空间有限,不要随意用
哈哈 随意随便有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