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9):
为了省成本从某宝上淘来低价的步进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
在设置参数的情况下;各驱动器控制电机时的钮力是不同的,有的还会丢步!
测试中还发现当驱动器电流的电流超过电机的电流时【在使电机发热在正常温度时】有的驱动器控制电机的钮力就会下降;【问题1步进电机不是电流越大钮力也强吗,当然测试时的电流在电机接受的范围】
在省成本的情况下,大家都是怎么选驱动器的!

楼主:
测试时的小视频,类似工作时电机的运行方式!

网友A:
力矩是怎么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矩是怎么检测的?
同样参数情况下,1个堵转 另1个不会堵转,这样判断的!

网友A:
做项目还是要找正规经销商买配件,淘宝的就不要买了

网友B:
驱动器会根据电机做参数优化,步进也一样,不同厂家驱动器性能差距大。步进电机本来就会随着转速的升高力矩快速下降。多做实验,测试出那一个厂家驱动器与你这个电机匹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