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施耐德1P空开,它竟然分零火

楼主(2022-03-09):
拆解一个施耐德空开,看看它为什么分零火,N端没有双金属片,灭弧栅比较稀,短路保护是一样的。

网友A:
这个还真是,不拆不知道啊!
都是知识啊!
!
!
!
!
!
!
!
!
!
!
!
!

网友B:
厉害啊...我好像就没有不掉件拆开过这个东西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节省成本吧

网友D:
你这个标注零线了,我拆过没标注的。内部没有零线火线区分。但一般都是左零右火。

网友E:
标注的很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还真没注意过。细节。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哈哈哈,那我帮他改一改。

网友H:
微断里面,2P是两极同时断开的,1P+N零线是不断开的,跟省成本没什么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微断里面,2P是两极同时断开的,1P+N零线是不断开的,跟省成本没什么关系;
这个不一定。
1P+N中,零线可断开,也可不断开,但与2P的
主要区别在于零线是不带保护(热过载、电磁过流保护)元件
。

网友I:
这是一节涨知识的帖子

网友J:
确实涨知识了!

网友K:
真细啊,还拆开了,换我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