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T506MV触摸屏编程软件

楼主(2022-03-09):
哪位有MT506MV触摸屏编程软件?最好是32位电脑XP系统可用的

网友A:
我帮你编译后,可以用EB8000的软件打开,工具 里面有个 转换MT500程序 ,但是这样的做法只适合更换新的屏幕。如果你还要用回原来的屏,还是要装500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