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9):
 如题,伺服10000脉冲电机转一圈,丝杆导程是10MM,以每秒20MM以上的的速度位移,位移过程会碰到一个开关,开关有信号电机就要立马停下来。
 我用相对定位去写,速度越快,停下来的位置离那个信号就越远。慢速位移的话定位是准一些了,但时间又长太多了。
 现在写的思路是:电机高速位移(40MM/S),遇信号后停下(停下时信号已不是1),再以相对慢的速度(2MM/S)往反方向位移,遇信号时停下.最后输出完成标志。这样停下的位置相对准确些,偏差在0.1MM范围内。
 最后想问的是:有其它方法让定位的更准吗?停下时别冲出太远。

网友A:
不是一般plc带运动向导功能都能设置回0模式吗... 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过这功能。不知三菱5U有没有这类的指令

网友B:
三菱的指令叫原点复归,你看一下

网友C:
quote]以下是引用黄昏放牛2022/3/10 8:16:32的发言:
没用过这功能。不知三菱5U有没有这类的指令

第5章3节

[

网友D:
这也不快吧,一分钟也才240转,到达指定位置停止或者随时中止应该很容易实现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也不快吧,一分钟也才240转,到达指定位置停止或者随时中止应该很容易实现的啊
多数是停机时连EN也停了。
但多数伺服驱动,EN不加信号默认使能,电机停机锁轴。
不太肯定。

网友F:
1、调整伺服增益
2、使用中断程序,停止伺服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quote]以下是引用黄昏放牛2022/3/10 8:16:32的发言:
没用过这功能。不知三菱5U有没有这类的指令

第5章3节

[

原点回归…………这个不适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quote]以下是引用黄昏放牛2022/3/10 8:16:32的发言:
没用过这功能。不知三菱5U有没有这类的指令

第5章3节

[

原点回归…………这个不适用

可以用变速指令,根据之前出去的距离计算快接近时减速,或者装多一个开关用作减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运行的距离也是个变数,有时距离长,有时距离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行的距离也是个变数,有时距离长,有时距离短。
加多一个减速感应开关就好了,其实回原点是最简单的了,不知为什么会不适用

网友G:
你用位置开关来控制停车点,这个不是浪费伺服电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原点完成后,SD5500会清零。用信号停车下来只是其中一种功能。其中还用到绝对定位的。不过用多一个信号作为提前减速,这个主意不错,不过还是麻烦,不如我原来的过头后再慢速调整回来。因为多了一个输入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是有点

网友H:
觉得你这种情况应该使用中断指令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原点完成后,SD5500会清零。用信号停车下来只是其中一种功能。其中还用到绝对定位的。不过用多一个信号作为提前减速,这个主意不错,不过还是麻烦,不如我原来的过头后再慢速调整回来。因为多了一个输入信号
绝对也好相对也好,就算清零应该也无所谓呀,反正要有一个原点的,都要以原点为基础定位才行的。
至于麻不麻烦,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呀。

网友I:
不装光电的话应该只能靠提前设置的脉冲位置提前减速了,想不到其他方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装光电的话应该只能靠提前设置的脉冲位置提前减速了,想不到其他方法
减少减速时间,不行的话加装制动电阻和外置刹车。

网友K:
追标了解一下,算好开关大致位置 低速寻标,然后中断程序 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