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试

楼主(2022-03-09):
变频器出厂调试带电机带多长时间,能够合理的发现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A:
做测试科目呀,负载变化,输入电压变化,轻载,重载,低速高速。启动,停车。把能想到的状况全测试一边,再重复几次,稳定状态跑个72小时,基本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