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0):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SMART,和伺服驱动器V90与配套的单圈21位绝对值编码器伺服电机。
用的是速度控制方式控制电机,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该电机的旋转角度吗?
请前辈大佬们指教!!!

网友A:
看伺服驱动器的硬件手册和使用手册,有没有通过数据通讯的方式访问内部寄存器获得编码器的反馈数据。
如果没有,就没有办法通过伺服驱动器进行间接采集编码器的数据。
如果有的,那么就按照厂家提供的通讯参数进行编程获取。

关键的关键就是在于厂家有没有给这个功能,没有,你只能自行增设一个编码器独立进行数据采集。

网友B:
看你多少个用户单位对应一圈...
在一个固定位置设置一个0点....
然后当前位置mod (用户单位/圈) 得出的数除以 (用户单位/圈/360)
就是你相对你设的那个0点 的度数啊

网友C:
一般就是MODBUS把电机的绝对值读出来

网友D:
方案有问题  用三菱FX5U PLC 伺服用转速位置模式 ,可以读取同时读取速度   电机旋转角度(旋转运动) 西门子PLC只有高端PLC (如1500)具备这种功能,200 Smart功能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实际位置值r2521参数,但是如上图有限制,不能在速度控制中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个实际位置值r2521参数,但是如上图有限制,不能在速度控制中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个实际位置值r2521参数,但是如上图有限制,不能在速度控制中使用

网友B:
实际看一下呢?选择了速度模式.这个参数就没有值反馈回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应为疫情没法进行实验, 我想再问一下伺服驱动器这个实际相对值r2521,就是编码器输出的值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速度模式 要绝对值干嘛?位置控制才需要呀。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个人认为应该是用户单位值.....因为这个数你是可以清零的...并不是绝对值编码器的绝对值..
用报文3或报文102读取V90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的绝对位置-技术论坛-工业支持中心-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SLC)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one_floor.aspx?b_id=47&a_id=1599497
关于你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速度控制只是为了是电机转动,想得到某时刻绝对值编码器的值计算旋转角度。
前辈的意思是只能在外部脉冲控制的时候,才能读取r2521这个参数的实际位置值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必须的呀。速度模式 只是转起来。没有目标的转。位置模式是有目标的。到达位置后绝对值与反鐀值比较。起动前也是要知道当前位置,才知道不宁 走多少!

网友E:
外加编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