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0):
空压机正弦一体机变频器驱动二极管问题

楼主:
空压机正弦一体机变频器 ap10037kw    故障炸机

检查维修上下管用的都是tlp57546个引脚的光耦
驱动下管uv光耦损坏和光耦输出脚5脚出来有两路一路接了一个丝印是s11的贴片二极管,不怎么看得清楚  二极管档测量0.3v与原来的阻值一样  然后再串一个10Ω的电阻就到控制脚,另外一路是直接接了一个20Ω的电阻就到控制极,相当于并在那个二极管和10Ω的电阻上。   这个二极管损坏了,就换了ssk310,阻值与原来的一样    在网上查都是肖特基二极管,原来是1a100v的
换了ss310  3a  100v的上去,驱动输出电压都正常,可以带小电机也正常   但带15kw加载到25a就停机,没有报警,就自动转起来,带37kw的开机一点几hz就报过电流,明显是带不起来,后面经检测怀疑替换的那个二极管不行,换了个快恢复二极管玻璃封装1600v的    就正常带大电机
满载测试都正常了。    想知道那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是保护的吗?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还有这种事?照道理来说肖特基特性更好,换上去应该没问题才对

网友B:
作用使开通和关断驱动电阻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一开始我也不会怀疑它的问题,因为都是肖特基阻值也是一样,带载测试   加载到25a就不行了,也不报故障,然后换了它  换成1600v玻璃封装快恢复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你们的经验常规来说用什么二极管替换呢?

网友C:
除了二极管以外,重点检查一下驱动部分的电阻,一般是几欧至几十欧的电阻,还有驱动光耦。有条件的还是用示波器观察一下驱动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检查完了  测都没问题   就是换了那个二极管就正常了

网友D:
与二极管关系不大,也许你二极管旁边电阻虚汗,再次换二极管时另外一个电阻也焊接好了
很多变频器只用一个电阻,没有再用另外一个电阻与二极管并联

网友E:
开通IGBT走20欧,关断走10欧(和20欧并联),开通、关断各行其道,使关断快速和可靠。所换二极管只要关断速度够快,耐压够高,应该就可以的呀,我一般用US系列贴片来换,未见异常。

网友F(2022-05-14):
回复 楼主:
US ES都行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