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0):
自身提供模拟电压源和电压输入端口,像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一样。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速转动时扭矩是不是很小,用伺服是不是能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自身提供模拟电压源和电压输入端口,像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一样。

完全没问题

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速转动时扭矩是不是很小,用伺服是不是能避免这个问题?

变频器在低速转动时扭矩是小,但可以调整参数补偿。伺服是能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个品牌?我找的伺服都没有+10V电源!

网友B:
基本上大品牌的都有吧,速度,转矩,定位功能

网友C:
台达全系伺服都有啊,大功率A2系列,小功率B2,B2L,B3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个品牌?我找的伺服都没有+10V电源!

楼主:
为什么要高2V?不会烧吗?

网友D:
串个电阻到10V即可

网友E:
实际上变频控制电机在低速也可以有大扭矩,比如收卷用的张力控制类型,不一定非要伺服电机,当然用伺服电机实现你需要的功能也没问题,反正现在伺服电机也不是很贵

网友F:
有啊,为了得到稳定的转速
隐形眼镜就是利用恒定转速,抛物原理做出来的。

楼主:
如果12V可以的话我直接用个12V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可是模拟量输入要求-10V到10V,高2v不会烧吗?怎样得到稳定的10V?

网友C:
台达A2伺服,电位器调速 接CN1内这三个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12V可以的话我直接用个12V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可是模拟量输入要求-10V到10V,高2v不会烧吗?怎样得到稳定的10V?

如果买开关电源的话,那就买10V的好了

网友F:
电位器,电阻干嘛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12V可以的话我直接用个12V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可是模拟量输入要求-10V到10V,高2v不会烧吗?怎样得到稳定的10V?

如果买开关电源的话,那就买10V的好了
问题是没有10V的开关电源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12V可以的话我直接用个12V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可是模拟量输入要求-10V到10V,高2v不会烧吗?怎样得到稳定的10V?

如果买开关电源的话,那就买10V的好了
问题是没有10V的开关电源呀!

1.淘宝里面是有的。
2.买一个12V的,把电压调成10V,开关电源上有个电位器可以调电压的。
3.有24V电源的话,可以买一个7810或者买一个DC24转DC10的转换模块,淘宝上都有卖。
4.买一个5V的,调整驱动器上对应的增益或者偏置值,也就是可以调到5V电压对应额定转速。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个品牌?我找的伺服都没有+10V电源!

我觉得你们争论了半天10V电源的问题是错误的,我觉得是根据人家的100ma的电流极限选配一个滑动变阻器(旋钮)是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E:
开关电源很多都有一个可调电阻的,12V的完全可以调到10V,12V的,就算你不调到10V也没啥问题,只是你的电位器不用调到头
开关电源也有双电源输出类型的,正负24,正负12,正负5都有。以前改过一条生产线,就拆出不少的前面说的电源

网友H:
引用 楼主:
自身提供模拟电压源和电压输入端口,像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一样。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速转动时扭矩是不是很小,用伺服是不是能避免这个问题?
变频器有矢量的型号啊!矢量是啥子功能?就是低速下依然能够输出足扭矩啊!干嘛非要花购买大炮的钱去打一个小蚊子小苍蝇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12V可以的话我直接用个12V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可是模拟量输入要求-10V到10V,高2v不会烧吗?怎样得到稳定的10V?
一般都是驱动器上自带的电源接口,和变频器一样。

网友J:
要学会活用

网友K:
这种使用,等同于把伺服当成了变频器用,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变频器和伺服的调速范围差距巨大,伺服使用电位器控制的分辨率是不够的,微量调节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