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22-03-10):
恒压供水远传压力表频繁大摆动(一公斤外摆动)外摆动的原因有哪些  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A:
PID没有整定好。

网友B:
水管里有气,压力表安装位置不合适

网友C:
首先看看管里有没有空气,实际压力到底稳不稳。

另外与安装位置、方式都有关系,首先加缓冲管,我曾经碰到过装主管上都不行,后来用条软管连接出来装在墙壁上,

网友D:
最常见的水锤效应造成的,常见于不是用变频驱动的一拖多系统

网友B:
水系统没安装压力罐吧

楼主:
各位老师下午好  老师们说的都是设备运行前的故障或问题  那么一台正在运行中的出现了故障是什么原因呢? 或者说压力表坏了对恒压供水有什么影响

网友E:
恒压供水想保持稳定,前级的蓄水罐(保证没有空气)必不可少,后级的蓄压罐(稳压作用)也必不可少,否者就是烧钱走别人已经走烂了的弯路。

网友E:
恒压供水的大忌和弯路的最醒目的标志,就是直接在管道上装管道加压泵直接进行恒压,舍不得花钱做前级的蓄水罐和后级的蓄压罐。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先确定你是不是停机以后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一直在用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如果是停机了,下面还在用水,会大概率管道有空气导致压力表跳动大,管道在工频情况下放气一段时间会恢复正常,然后再用变频控制!如果是正常使用下出现这种情况,我估计压力表和压力传感器有故障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G:
PID没有调试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恒压供水想保持稳定,前级的蓄水罐(保证没有空气)必不可少,后级的蓄压罐(稳压作用)也必不可少,否者就是烧钱走别人已经走烂了的弯路。

判断管内是否存在空气,其实也很简单,听水泵的声音,如果有空气,则声音忽高忽低,且有震动,同时电机的运行电流也有表示,声音高时,电流大,声音小时,电流小,电流表大幅度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