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0):
PLC要是硬件坏了,比如主板或显示板坏了,需要拆下来修,有时非得要把电池拆线来。这个电池是用来保存什么的?是主程序还是用户设置的参数,要是拆下来时间很长,丢失的是什么?这个PLC还能不能用了?

网友A:
一般是保存数据的,PLC内部也有超级电容,欧姆龙CP1E的不装电池15天左右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B:
最好是有备份程序,否则不好说会不会丢失

网友C:
先PLC型号讲清楚,如果程序用电池保存的,你电池拆下几分钟还好,拆了过一个晚上就没了;

网友D:
松下老型plc电池没电了程序会乱码。现在的plc电池应该以记录系统时间的多以及需要掉电保存的数据。

网友E:
楼主的潜意识是担心没有电池怕程序没有的,如果的你的程序是在存储卡里面,这个就不用担心,假如不幸,你的PLC出问题,电源板,IO卡这些坏了,直接换就好,真CPU板有问题,你去修的时候,人家也会问你有没有源程序,如果有,人家直接给你换个新的,然后再帮你把程序导进去,如果没有,会尽量帮你排查故障原件,实在搞不了的,人家会给你说明的,具体的操作,人家还是比较谨慎的

网友F:
现在的PLC电池应该是用来维持系统时间的,也就是给时钟芯片供电的,早期的PLC可能是用来维持数据的。

网友G:
主板都坏了,还考虑什么程序数据
没备份成本基本就剩哭了

网友H:
碰到用电池保存运行参数的,一个不注意断电换电池,等换好后开动不了了。真是悲痛。

网友I:
看什么型号的PLC.有的程序会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