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2-03-10):
电路板接线符号D2,D3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接线标识符号罢了。随设计者喜欢。他可以叫发财1,发财2。表情对上就可。

话说,LZ圈起来不更好?偏要考寻宝能力。

网友B:
D一般表示二极管,这个图中看不出来

网友C:
数字量接口吧

网友D:
好像是常开常闭的公共点!用万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