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10):
施耐德M580PLC和台达触摸屏 如何使用MODBUS通讯呢?设备DDT的地址如何映射。新手,谢过各位!

网友A:
DDT地址在程序里手动映射到MW上...然后台达触摸屏 正常读40000的地址

网友B: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8492

这个是否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还要看看廖老师的书,很详细的教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