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二手fx3u

楼主(2022-03-11):
闲鱼图便宜买了个二手fx3u   下载程序出现下图提示   这是什么情况  我被坑了吗!  求大神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看这个,好像PLC已经连接上了。

那就说明,人家东西还是实实在在的,应该不是骗子。
现在这样,估计是程序问题,或者PLC的版本跟软件对不上吧 ?

对比一下型号看看。

网友B:
PLC上个图看下;

网友C:
程序与PLC类型不匹配

网友D:
你程序中选的PLC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E:
全部清除,灌个空程序试下

网友F:
读出操作可以不?

网友G:
用到程序 与plc不符合,plc没问题的,自己的问题

网友H:
这种情况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I:
多少钱买的?刚刚身边有一台设备,不用了,里面的PLC是好的,这个值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什么型号

网友J: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或者原来是Q的程序,要写入FX

网友I:
回复 楼主:

网友I:
设备设计的不行,用料还可以,使用的时间不长,一直放在那里没有用。

网友I:
手里有好多个PLC,都是从别的设备上拆下来的,给客户改造设备,很多设备设计的不合理,都是用自己开发的专用板给替代了,拆下来的PLC有些被拿回来,丢在那里也没有管,不会玩。

楼主:
回复 网友I:
加个微信呗  QQ也行  账号及qq

网友K:
把你的程序升级到最新版本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说的是  plc内部运行软件吗   这个可以升级吗?   怎么操作 有案例吗

网友K: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你的GX软件版本

网友L:
二手的一般也不会这样啊,有些硬件功能不行罢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QQ:745622273